SMT之回流焊专题

楼主(2022-08-09):
    ###写在前面:作为电子制造行业入门新人,后续将在本帖更新个人“SMT之回流焊专题”学习笔记,希望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一、过炉载具
    • 作用

    • 降低PCB变形已防止过重零件掉落,PCB越薄,过炉高温越容易变形,越需要过炉载具;
    • 过炉载具中间的肋条或支撑点起到两个作用:支撑点防止零件掉落;避免PCBA因重力弯曲下沉

    二、回流炉
    • 温区
    一般来讲,回流焊温区越多的焊接效果相对就越好,常用为八温区及十温区

    三、炉温曲线
    • 不同的锡膏有不同的炉温曲线,应根据锡膏厂商提供的温度曲线进行设置;好的炉温曲线,最大热容量处与最小热容量处在预热结束时温度汇交,也就是整版温度达到热平衡

    • 炉温曲线设置及调节过程

    1、测温板制作
    测温点选择、钻孔、装热电偶、高温胶固定
    2、测温准备
    炉温温区、链速等参数设置

    3、测试
    炉温板及测温仪过炉

    4、数据下载
测温仪数据上传电脑

5、数据处理
    炉温曲线图表生产及打印

    举例
    温区 温度范围 时间 速率 作用 常见问题
    预热区 常温-150度 90S 0.75-2度/秒 锡膏溶剂挥发,激活助焊剂活性 温升过快,助焊剂沸腾,焊锡飞溅;温升过快,锡膏塌陷桥连
    恒温区 150度-217度 80S 0.5-1度/秒 助焊剂起作用,润湿清洁焊件表面,助焊剂消耗完 温升过块,助焊剂挥发形成气孔/锡珠
    回流区 217度-235度-217度 30S-60S 焊锡润湿融化,与焊面作用生产金属化合物 过长回流时间及过高温度,金属化合物增厚,影响焊点可靠性
    冷却区 217度-75度 70S 1.5-3度/秒

    四、氮气
    • 原理&作用
    • 氮气属于惰性气体,不易与金属发生反应产生化合物,有利于降低焊接面氧化;在氮气环境中,焊锡的表面张力小于大气环境,可以提高焊锡流动性及焊接润湿性,减少空洞率(void),特别适用于OSP表面处理的双面板
    • 一般回流炉 氮气含量测试由配套的在线式氧气含量分析仪,氧含量分析仪通过回流炉的采集点采集气体(气体采集点至少1个,高端回流炉采集点三个以上),经分析仪测试分析出含氧量数值得出氮气含量纯度,有关文献显示氮气炉中氧含量1000PPM以下润湿性会很好,1000-2000PPM最常用。

    • 缺点

    • 增加电阻电容类小零件的墓碑效应(零件两端受热融化时机不同步导致受力不均);增加焊锡爬锡的灯芯效应(焊锡沿引脚爬锡更高),对某些连接器与其他零件接触或者窄间距连接器引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