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SB走线上串个22欧电阻,90欧的阻抗匹配要怎么做?包含22欧姆吗?

楼主(2022-08-09):
    请教下大家USB之类的差分线的需要阻抗匹配90欧姆,但一般好像都会串个22欧的电阻,那线的阻抗是做成90-20=70欧的还是仍做90欧的?还有就是串个电阻后走线就被电阻从中间分成了两段,需要和制版厂分别说这两段每一段做45欧这样吗?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哀西裡面的阻抗也不是零歐姆!^_^

网友:
    ;P;P;P;P;P

网友:
    仍做90欧姆,分成一百段也是90欧姆

网友A:
    不管分多少段,传输线的阻抗都是做90欧姆,至于你串的22欧还是33欧还是别的数值,这个可以根据你的眼图来看,有些使用22,有些使用33等,这是一般经验值。实际这个22欧+驱动引脚的内阻是等于90欧的,因为你22欧一般接在终端,作为终端匹配电阻,即是靠近终端放的,不会存在放在中间,电阻前后还有一大段传输线的情况。放在终端时你可以看成两段,前段是传输线,后段是22欧+芯片引脚的内阻,阻抗匹配就是前段的特性阻抗 =后段的特性阻抗,两者都是=90欧,达到阻抗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分多少段,传输线的阻抗都是做90欧姆,至于你串的22欧还是33欧还是别的数值,这个可以根据你的眼图来看 ...

端接串联电阻layout 设计的时候,应该放在源端,而不是终端。

网友:
    谢谢你,让我开心了一下。建议学习下传输线方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端接串联电阻layout 设计的时候,应该放在源端,而不是终端。

串接源端,并接终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分多少段,传输线的阻抗都是做90欧姆,至于你串的22欧还是33欧还是别的数值,这个可以根据你的眼图来看 ...

感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