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8-10):
tl431和817光藕组成的稳压电器,但431的取样端没有在输出电压上取样,但取样脚电压依然是2.5伏。一般电源都是在输出电压上用上拉下拉电阻给431的取样端2.5伏电压作为比较器的取样电压吧。可能会有人说,图画错了,但我复核了三次依然没画错。

网友:
是的
一般电在输出电压上用上拉下拉电阻给431的取样端2.5伏电压作为比较器的取样电压

楼主:
对啊,这个电路真奇怪,本来没有分压电路,431的R端应该无电压或者很低电压才对。但它现在竟然是2.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