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D原理图中的NET改成TEXT

楼主(2022-08-10):
拿到一个工程,原理图中很多注释用的NET,编译的时候出现很多警告,请问怎么快速把这些net改成text类型?

网友:
1.把原理图导出CAD格式,2.从CAD格式导入AD新建的原理图中,

网友A:
可以这样操作:
1.把原理图导出CAD格式,2.从CAD格式导入AD新建的原理图中,3.再从这张原理图种把需要的文字信息复制到之前的原理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操作:
1.把原理图导出CAD格式,2.从CAD格式导入AD新建的原理图中,3.再从这张原理图种把需要的文 ...

谢谢大神!这个方法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