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印刷工序要求和特点

楼主(2022-08-10):
印刷的工艺参数的控制

模板与PCB的分离速度与分离距离(Snap-off)丝印完后,PCB与丝印模板分开,将锡膏留在PCB 上而不是丝印孔内。对于最细密丝印孔来说,锡膏可能会更容易粘附在孔壁上而不是焊盘上,模板的厚度很重要, 有两个因素是有利的:
第一, 焊盘是一个连续的面积, 而丝孔内壁大多数情况分为四面,有助于释放锡膏;
第二,重力和与焊盘的粘附力一起, 在丝印和分离所花的 2~6 秒时间内,将锡膏拉出丝孔粘着于PCB上。为最大发挥这种有利的作用,可将分离延时,开始时PCB分开较慢。 很多机器允许丝印后的延时,工作台下落的头2~3 mm 行程速度可调慢。

印刷速度

印刷期间,刮板在印刷模板上的行进速度是很重要的, 因为锡膏需要时间来滚动和流入模孔内。如果时间不够,那么在刮板的行进方向,锡膏在焊盘上将不平。 当速度高于每秒20 mm 时, 刮板可能在少于几十毫秒的时间内刮过小的模孔。

印刷压力

印刷压力须与刮板硬度协调,如果压力太小,刮板将刮不干净模板上的锡膏,如果压力太大,或刮板太软,那么刮板将沉入模板上较大的孔内将锡膏挖出。在金属模板上使用刮板, 为了得到正确的压力,开始时在每50 mm的刮板长度上施加1 kg 压力,例如300 mm 的刮板施加6 kg 的压力, 逐步减少压力直到锡膏开始留在模板上刮不干净,然后再增加1 kg 压力。 在锡膏刮不干净开始到刮板沉入丝孔内挖出锡膏之间,应该有1~2 kg的可接受范围都可以到达好的丝印效果。
为了达到良好的印刷结果,必须有正确的锡膏材料(黏度、金属含量、最大粉末尺寸和尽可能最低的助焊剂活性)、正确的工具(印刷机、模板和刮刀)和正确的工艺过程(良好的定位、清洁拭擦)的结合。

网友:
严格按照指定品牌在有效期内使用焊膏,平日焊膏保存在冰箱中,使用前要求置于室温4小时以上,之后方可开盖使用,用后的焊膏单独存放,再用时要确定品质是否合格。

网友:
生产前操作者使用专用不锈钢棒搅拌焊膏使其均匀,并定时用黏度测试仪对焊膏黏度进行抽测。

网友:
生产过程中,对焊膏印刷质量进行100%检验,主要内容为焊膏图形是否完整、厚度是否均匀、是否有焊膏拉尖现象。

网友:
当班工作完成后按工艺要求清洗模板。

网友:
    不错,很是专业和地道,尝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