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走线偏移

楼主(2022-08-10):
    BGA换了差不多的封装,但是所有的走线都偏移很少。怎么自动全部连起来?

楼主:
    我记得有一个方法,走线全部吸到焊盘的。找不到了

网友A:
    TOOLS——Derive Connectivity,然后全勾上——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Derive Connectivity,然后全勾上——ok

是的,感谢!

网友:
    按照这个操作一下
    TOOLS——Derive Connectivity,然后全勾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