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拼板的十点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10):
PCB拼板的十点注意事项

1PCB 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采用闭环设计,确保 PCB 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以后不会变形;

2PCB 拼板宽度≤260mmSIEMENS 线)或≤300mmFUJI 线);如果需要自动点胶,PCB 拼板宽度×长度≤125 mm×180 mm

3PCB 拼板外形尽量接近正方形,推荐采用 2×23×3……拼板;但不要拼成阴阳板;

4、小板之间的中心距控制在 75 mm145 mm 之间;

5、设置基准定位点时,通常在定位点的周围留出比其大 1.5 mm 的无阻焊区;
6、拼板外框与内部小板、小板与小板之间的连接点附近不能有大的器件或伸出的器件,且元器件与 PCB 板的边缘应留有大于 0.5mm 的空间,以保证切割刀具正常运行;

7、在拼板外框的四角开出四个定位孔,孔径 4mm±0.01mm;孔的强度要适中,保证在上下板过程中不会断裂;孔径及位置精度要高,孔壁光滑无毛刺;

8PCB 拼板内的每块小板至少要有三个定位孔,3≤孔径≤6 mm,边缘定位1mm 内不允许布线或者贴片;

9、用于 PCB 的整板定位和用于细间距器件定位的基准符号,原则上间距小于065mm QFP 应在其对角位置设置;用于拼版 PCB 子板的定位基准符号应成对使用,布置于定位要素的对角处;

10、大的元器件要留有定位柱或者定位孔,重点如 I/O 接口、麦克风、电池接口、微动开关、耳机接口、马达等;

网友:
    不错,很是专业和地道,尝鲜一下

网友:
    板材利用率最大化,SMT贴片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