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板子布线完成后,如何改一个元器件的封装?

楼主(2022-08-10):
AD中PCB板子布线完成后,想改一个元器件的封装,能不能只修改这个元器件的封装,而其他已经布好的元器件可以不动呢!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1. Design-->make pcb library
2. pcb library下面找到对应的封装更改
3.改好后tools-->update pcb with current footprint

网友:
删除PCB中的元件,然后更改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再编译导入即可。

网友:
在PCB中选择元件,打开属性框,在PCB FOOTPRINT中直接换成想要更改的PCB封装的名称。

网友:
如果更改的元件不影响pcb板的原有架构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PCB中删除待修改的器件,原理图中封装选择更改,工程更新,就行,如果不是工程,就直接选择封装库中封装放置好,更改命名,ok。

网友:
先在你pcb库中将封装改了,然后更新pcb库,最后从原理图导入就好了。

网友:
更改对应元器件封装,更新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