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后端功率电感选型如何选择?绕线功率电感和铁氧体电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10):
请问DCDC后端功率电感选型如何选择?绕线功率电感和铁氧体电感有什么区别?铁氧体电感能否替代绕线功率电感用在DCDC后端?

网友:
单在DC-DC这块来说性能其实没太大差异,差异大的是用在滤波场所时候的磁导率和饱和问题,不过体积方面的话相同体积的电感,铁氧体感值远大于绕线电感,从体积和价格方面考虑建议选择铁氧体电感。

网友:
这个问题感觉性能完全可以相互替代。

网友:
个人倾向于铁氧体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