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SKILL 操作完后,无法进行undo操作

楼主(2022-08-10):
本人在allegro17.4 安装 EDA365-skill ,发现用SKILL完成对齐操作后,undo 命令无法执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发现 只要使用SKILL 不管是什么操作,都不能undo

网友:
    一种可能是SKILL没有增加 UNDO 功能。这种情况就没法使用。
    另一种可能是加载SKILL早于BRD启动,这种情况也是没法使用的。在BRD完全启动后重新加载SKILL(重新加载SKILL的注册命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