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信号处理链中负载最大可接受电源噪声?

楼主(2022-08-10):
如何计算信号处理链中负载最大可接受电源噪声?

网友:
从5G到工业应用,随着收集、传送和存储的数据越来越多,也在不断扩大模拟信号处理器件的性能极限,有些甚至达到每秒千兆采样。由于创新的步伐从未放缓,下一代电子解决方案将使解决方案体积进一步缩少,电源效率持续提高,并对噪声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网友:
要量化器件的灵敏度,使电源频谱输出与该电源域要求匹配。知识就是力量:通过避免过度设计来节约设计时间,对设计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电源噪声可耦合到任何模拟信号处理系统的载波信号中。电源噪声的影响取决于其相对于频域中载波信号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