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金手指和焊盘上可以打过孔吗,FPC可以做到六层板吗?

楼主(2022-08-10):
FPC金手指和焊盘上可以打过孔吗,FPC可以做到六层板吗?

网友:
金手指和焊盘上都可以设置过孔的,当然也能设计成六层FPC。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6层小问题,软板盘下孔比较困难,可能要刚挠板。

网友:
9层都做过,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