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 DRC

楼主(2022-08-10):
    关于V/G DRC,有点疑惑,V/G DRC 是指“ Minimum Blind/Buried Via Gap”,那同层的B/B VIA 有这种要求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同层的B/B VIA也有这个要求呢?比如图片上的1:2 via和4:6 via,gap小于0.1mm在生产中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坐等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
    好像BB via  设置一下就可以不报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
    激光孔定义为microvia,Core Via定义为BB via

网友A:
    setup-constrains-design option-bb via layer separation 后面方框里改为0

楼主(2022-10-12):
引用 网友A:
    setup-constrains-design option-bb via layer separation 后面方框里改为0

多谢多谢,按照这个方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