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2-08-10):
简易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工作原理:该电源以三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LM317为核心构成。由于LM317最大输出电流为1.5A,且当输入与输出端压差过大时功耗增大,故采用V1大功率晶体管来扩展输出电流。RP为线绕电位器,可精确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v2是为避免因RP触点接触不良时,导致输出电压高于设定电压而设置。一般情况下V2截止,一旦RP触点开路,则V2就通过RP提供的偏置电压而导通,使调整端电压下降,从而使输出电压变低。R1、R2、R3、V3及52组成电流范围检测电路。当负载电流在电阻R1、R2或R3上产生的压降达到0.3V时,V3导通,使V4触发导通,K吸合,输出被切断,LED2熄灭,LED1变亮,指示此时为过流限制状态。按动S1即可恢复正常输出状态,晶闸管G极和C6起抗干扰作用,可减少晶闸管的误触发。LED2除作工作状态指示外,还是该电源空载时的负载,使输出电压在有负载与空载时相差不大。
元器件选择:V1应选大功率晶体管并加装散热片;整流桥VC1应大于3A;LED1和LED2用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R1、R2、R3的阻值可根据自己需要确定;转换开关S2应接触良好;电路中的电压表可用万用表代替。

网友:
谢谢楼主,很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