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mulink仿真怎么产生以200hz为中心频率的1/3信号?

楼主(2022-08-10):
simulink仿真怎么产生以200hz为中心频率的1/3信号?

网友:
应该是指信号的物理频率,该信号由3种频率成分的正弦信号组成。一种简单的信号生成方式如下:
f1=100;%信号频率Hz
f2=150;%信号频率Hz
f3=200;%信号频率Hz
fs=1000;%采样频率Hz
N=20;%采样点数
t=(0:N-1)/fs;%采样时间s
x1=sin(2*pi*f1*t);%信号采样值
x2=sin(2*pi*f2*t);%信号采样值
x3=sin(2*pi*f3*t);%信号采样值
x=x1+x2+x3;
plot(t,x,'.')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