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的 LT8645SIV#PBF 芯片使用EN引脚控制上下电导致烧毁?

楼主(2022-08-10):
ADI的 LT8645SIV#PBF 芯片使用EN引脚控制上下电导致烧毁?

网友:
开关在通断的瞬间,可能引起电容的反向放电,引起电压的波动。

网友:
损坏表现是什么?EN管脚坏了?如果是那就是开关震荡的负压把芯片打坏了吧,那两个电容还提供了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