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SOT 23封装 怎么区分它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呢?

楼主(2022-08-10):
都是SOT 23封装 怎么区分它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呢?  能用万用表量出来吗  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可以,先找到基极或共阴共阳的那个管脚,即一根表笔接该管脚,另外两个管脚分别接另一根表笔时都导通,然后根据表笔极性可知是NPN/共阳或PNP/共阴。这时先假设是三极管,比如NPN,这时用表笔接非基极/ 共阳极的两个管脚,然后用个小电阻接红表笔和基极/ 共阳极间,如果此时导通则为三极管,否则交换红黑表笔再如此测一遍,同样导通的话是三极管,否则为共阳极双二极管。PNP、共阴极双二极管用类似的办法测,只是电阻要接在基极与黑表笔间。
此法是搭建三极管共射极电路,利用三极管的特性来分辨。

网友:
    用表测量是个最好的方法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能最快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