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的layout中如何画孔

楼主(2022-08-10):
定义了三层air,alumina,gnd,如果要打孔到地上的话,是不是直接将alumina层定义为via,然后在via层直接画孔即可?如果要画一个孔,但不要接地该如何画?请版主告知,谢谢。

网友:
    不是将alumina层定义成via,而是将via层加到alumina层 这样就等于在alumina与gnd之间有通孔。

网友:
    是在lumina上via一个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