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线有哪些头(端口)?

楼主(2022-08-10):
射频线(RF)线,有哪些头(端口)?有英制F头,还有哪些?家里电视机大部分用的是那种头的(端口)

网友:
    英制主要有N型、BNC、TNC、DIN、SMA等。公制有L16、Q9。
    频段要看具体产品的手册。功率大用的接头一般比较大,小信号一般用的比较小。频段主要是跟接头的材料、制作工艺有关,要根据具体参数来。

网友:
    射频端口电视机上的都是一样的啊,每个电视机都有,就是插有线电视的那个端子就是射频端子。一般电视机上就三种端子,射频,视频音频(av),还有一种s端子(有的电视机有,有的没有)。

网友:
    射频连接插口有三根连接线,其余的一般只有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