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电磁兼容检测屏蔽室和暗室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8-10):
    电磁兼容检测屏蔽室和暗室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屏蔽室只是一个大铁箱子,把外界的电磁信号进行隔离;而暗室不仅有屏蔽室的功能而且内部贴了铁氧体、辟尖等吸波材料,为的是模拟空旷场地的环境。

网友:
    暗室比屏蔽室贵很多就是贵在暗室内贴的这些材料上面。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微信:17674523435

网友:
    本质就是有没有吸波材料

网友(2022-09-16):
    如楼上所述区别,暗室是四周贴满了吸波材料的屏蔽室。但此处不知表述时的情景为如何,此处有可能是指同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