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电源芯片3842的7脚电压只有12至13V多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08-10):
48V充电器电源芯片3842的7脚电压只有12至13V多怎么回事啊?

网友:
48V充电器电源芯片3842的7脚电压只有12至13V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
48V充电器电源芯片3842的7脚电压只有12至13V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坏,或是3842这个IC坏了。7脚Vcc是电源。当供电电压低于 +16V时,UC3842不工作,此时耗电在1mA以下。输入电压可以通过一个大阻值电阻从高压降压获得。芯片工作后,输入电压可在+10~+30V之间波动,低于+10V停止工作。工作时耗电约为15mA,此电流可通过反馈电阻提供。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