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性能最高的FPGA芯片是什么?集成了多少门电路?

楼主(2022-08-10):
    目前性能最高的FPGA芯片是什么?集成了多少门电路?. c) l% e6 ~% L" w

网友:
    目前性能最高的FPGA应该是XILINX的VIRTEX 7 系列,门电路的概念已经很少用了,而用逻辑单元的概念取代。你可以去查查XILINX的网站,最大容量应该是7V2000T。

网友:
    XILINX的VIRTEX 7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