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接地后单片不运行了?

楼主(2022-08-10):
想用3.3v单片机共用电源控制继电器,升5v模块用某一个宝买的的共地升压模块。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了NPN三极管放大电流,为什么这个电路e接地后单片机就不运行了呢?这个电路图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供电电流够不够

网友:
    大概是LDO电流不够,单片机VDD端电压处于复位电压以下

网友:
    升压模块电流不够

网友:
    3.3V再升5V?用的是什么供电,电流是否够大。可以考虑输入5V降3.3V供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