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gerber的时候显示有未填充的覆铜平面

楼主(2022-08-10):
求教大哥们这是啥原因呢,会影响最后板子的制作么?

网友A:
    PADS里铜皮框如果大的套小的这种情况,需要修改下铜皮的优先级。没设置优先级里面的小铜皮可能灌不上铜,引起网络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里铜皮框如果大的套小的这种情况,需要修改下铜皮的优先级。没设置优先级里面的小铜皮可能灌不上铜,引 ...

    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