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电压跟随器,负反馈端接电阻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8-10):
如图:C9,R54接在负反馈回路上,作用是啥?

早上查阅了一些资料:

电阻部分:

说法一:做偏置,反相端和同相端电阻要一致(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

说法二:有些运放比如CFA,负反馈是要求一定要加电阻的

说法三:由于有些运放内部是接二极管(某些特殊结构),也是要求要接这个电阻

以上,本人倾向于说法二和说法三

电容部分:

说法一:做偏置,反相端和同相端电容要一致(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

说法二:做滤波作用

说法三:调节负反馈相位,弥补输入电容带来的响应延迟,抑制运放自激振荡。

以上,本人倾向于说法三

不过这个电路图是电压采样,输入频率不高的情况下

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只是预留,,个人觉得电容不加也影响不大。

回到最初的问题:C9,R54接在负反馈回路上,作用是啥!

网友:
做滤波作用

网友:
    这个跟运放型号有关,得看器件手册中的相关内容,CFA的说法确实存在。一般VFA通用运放做跟随器时无需加反馈电阻,加了且还存在消振电容,如果设计正确,说明运放比较特殊,要进行相位补偿。另外你的说法3也是存在的。
    应用时,是否需要这样设计,务必仔细阅读运放的器件手册。

网友:
    不过说法3如果成立,R54不应取值那么大,过大反而可能造成不稳定。

网友:
    2,3 两种情况下是应该加电阻的。至于电容,对电流反馈型运放会影响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