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么在ADS中对FET建立SP模型?

楼主(2022-08-10):
    请教:怎么在ADS中对FET建立SP模型?
    我想对NEC的一个FET建立SP模型以便进行后续仿真
    故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Device JFET中有模型,如果你知道参数把它们一一填入即可

网友:
    如果你已经选好管子,NEC网站上会有相应的DESIGN_KIT_ADS,你只要安装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如果你已经选好管子,NEC网站上会有相应的DESIGN_KIT_ADS,你只要安装就可以使用了
第三种应是:找到相应的s2p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