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什么线什么插口?

楼主(2022-08-10):
    这些都是什么线什么插口?当初买屏幕时送了一条线和一条一个转接口,现在貌似这条线坏了,屏幕和电脑都能开机却无法连接上,现在想上网买条线代替,但不知道这些线叫啥

网友:
    图一DVI,图二HDMI,图三VGA

网友:
    你这个是一个转接头,DP转HDMI是用在独立显卡上转换的,你独立显卡因为只有DP和DVI所以需要转接头,你可以重新买一条线的,VDI转HDMI和DP转HDMI,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
    主机电源线、接显示器的vga或dvi线、鼠标跟键盘的usb线或ps线、接猫的网线、接音箱或耳麦的音频输出线、有摄像头的话还有条ubs线。基本上就这些、其他就看你插的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