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瞬间大电流的电压跌落

楼主(2022-08-10):
    如何解决瞬间大电流的电压跌落
一个usb设备,电源5V,平时工作电流200~300mA
    瞬间电流2A,持续时间大约577Μs,这时电压会下降4.4v以下,有是导致一些芯片罢工,请问大虾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或减轻影响?

网友:
    可以在电源加高容直的电解电容。

网友:
    如果你的系统有MCU直接一个PWM就可以啦!
    适当监测一下电压,避免太高。
后面,一个LDO就可以!

网友:
    电容太大会烧坏电源整流管吧
    独立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