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21轨对轨运放芯片有降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10):
    LMV321IDBVR芯片测试,空板,5v供电量,电压输出只有4.4v,为什么会有降压? LMV321轨对轨运放芯片有降压是什么原因?( M9 q2 Y8 _/ I: h

网友:
    如果按照设计你的输出应该要到达5V的话,而没有达到5V ,可能是你的带负载过重导致。

网友:
    轨对轨运放输出低压降的电压时,要看输出电流的,电流越大,压降越大,反之压降越小。

网友:
    去看看数据手册。轨对轨运放不一定就能完全达到电源端,只是压降很小而已。。。你看看手册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