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2-08-10):
示波器电流探头根据电流简单准确地测量电流tekr0bebnc接口。立即与tds连接分芯芯结构的系列数字示波器可以简单地连接到电源电路dc到50mhz网络带宽15安dc十最高值ac50安峰值单脉冲电流50*0.00001(皮安-秒)。
一、电容测试时采用的电线应取用截面总面积05mm2(AWG20)之上的输电线
二、将待测电容连接上输电线时要将电容器挪动至基材的锡面侧,运用A和B方式测量,除此之外,尽可能的将输电线减少。
谐波失真电流检测数字示波器调节方式
一、调节
1.相匹配的检测安全通道探头设定为电流,挑选测是藕合直流电挡位。
2.将宽带网络当选20MHZ。
3.调节数字示波器屏幕上显示测量值方均根最高值峰峰值工作频率四个精确测量新项目。
二、谐波失真电流检测前需对电流探头开展去磁调节
泰克示波器电流探头常见问题
1.根据对损坏电流探头的故障分析,发觉非常容易损坏的探头位置大概有:
2.与电流放大仪联接的线路板;
3.电流探头的磁环坏;
4.电流探头的磁环电磁线圈;
5.电流探头的滚动夹子的外型损坏;
6.电缆短路。
7.电流探头损坏的缘故,预防损坏的办法及使用说明书以上五个一部分损坏的因素可归纳如下:
8.电流放大仪开电后,插下电流探头而造成的线路板损坏。
9.预防损坏的方式:-切记不要带电插拔电流探头
10.磁环是易碎品的原材料,掉地或使用时用力过猛都非常容易使它损坏。有损害/损坏的磁环会导致检测禁止或不能再测到电流。
11.预防损坏及采用的方式:使用时防止掉地或用力过猛
12.磁环电磁线圈较为细,过电流会造成电磁线圈损坏。
13.预防损坏的方式:-使用时防止负荷过电流。
14.电流夹子不两端对齐,裂缝都是会使检测禁止或没法测到电流。留意,促进夹子全过程要小心。
15.预防损坏的方式:-使用时电流夹子要两端对齐。留意,并在促进夹子全过程时要小心
16.电缆被太使劲拉、扭待会非常容易损坏。
17.预防损坏的方式:-使用时电缆不要太使劲拉、扭等。
以上就是泰克示波器电流探头的使用方法和泰克示波器电流探头常见问题的相关介绍,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录西安普科电子科技

网友:
    使用时防止掉地或用力过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