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分享:你还在为找换层走线而烦恼吗?

楼主(2022-08-10):
    这个skill比较简单,但是也很好用,它可以通过选择过孔/走线,打开换层走线所在的ETCH层。
    使用方法:
    1. 添加load("show_layers_of_net.il")到allegro.ilinit
    2. Command > slon
    3. 选择走线/过孔/shape
    以上。

楼主:
    顺便给有经验的人提供一下思路,函数主要是用axlDBGetConnect,大可自己尝试复刻,不用下载附件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写了,不仅可以知道NET在哪些层有线,还能是其他的所有东西变暗,选中的net 高亮。。net走向一目了然。

    求分享,谢谢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贡献设置的好高,30个贡献我得攒15天才能攒到,等我以后富裕了再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贡献设置的好高,30个贡献我得攒15天才能攒到,等我以后富裕了再来下载

    这个好像是版块默认的下载要求,我浏览权限都是设置不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写了,不仅可以知道NET在哪些层有线,还能是其他的所有东西变暗,选中的net 高亮。。net走向一目了然。

    大佬说得对,我是急着写完就发出来了,确实高亮显示也可以写进去,主要是看论坛好像没看到类似的就先发出来抛砖引玉了

网友C:
    高亮加 shadow togg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亮加 shadow toggle?

    对于信号层不多的板子,确实高亮加shadow toggle就足够了;但是对于信号层多的板子,这个skill只将net经过的层打开,会更有优势一点。

网友D:
    一点用都没有,麻烦写些有用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用都没有,麻烦写些有用的,行吗?

    啊这,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吧,确实这个功能比较单一,但我自己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能不能上动图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E:
    slon与已有s快捷键冲突,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slon与已有s快捷键冲突,怎么修改?

    你可以试下插入一个菜单调用,或者定义一个快捷键给slon。

楼主:
    几周过去了,分享一下新的源码吧,反正也没啥高级的算法。
    更新了shadow功能,多选高亮等等。

    1. if(axlVersion('version)>16.6
    2.         axlCmdRegister("slon" 'show_layers_of_net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axlFinishEnterFun ?cancelCmd 'axlCancelEnterFun ?undo t)
    3.         axlCmdRegister("slon" 'show_layers_of_net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axlFinishEnterFun ?cancelCmd 'axlCancelEnterFun);定义快捷键,16.6以及以下版本要去掉?undo t,17.2 028补丁以前也不支持?undo t
    4. )

    5. (defun show_layers_of_net ()
    6. prog( ()
    7.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CLINES" "VIAS" "SHAPES")  ?onButtons list( "CLINES" "VIAS" "SHAPES") );选择过滤器为CLINES VIAS SHAPES
    8.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9.                 (list (list "Done" "axlDBTransactionCommit(_slonTransactionMark), axlFinishEnterFun()")
    10.                 (list "Oops" "axlDBTransactionOops(_slonTransactionMark)");右键菜单的Oops用于返回上一步
    11.                 (list "Cancel"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_slonTransactionMark), axlVisibleSet(slon_oldVis), axlCancelEnterFun()"))
    12.         )
    13.         axlUIPopupSet( mypopup)
    14.         axlClearSelSet()
    15.
    16.         slon_shdMode = axlColorShadowGet('mode);保留旧的shadow开关
    17.         slon_shdactiveLayer = axlColorShadowGet('activeLayer)
    18.         slon_shdhighlighted = axlColorShadowGet('highlighted)
    19.         slon_shdpercent = axlColorShadowGet('percent)
    20.
    21.         slon_addSelect = nil;收集选中的CLINES VIAS SHAPES
    22.         slon_oldVis = axlVisibleGet();保留旧的Color
    23.         _slonTransaction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标记开始的Mark点
    24.         while(axlSelect()
    25.                 axlColorShadowSet('mode t)
    26.                 axlColorShadowSet('activeLayer t)
    27.                 axlColorShadowSet('highlighted t)
    28.                 axlColorShadowSet('percent 20)
    29.                 when(_slonTransactionMark axlDBTransactionMark(_slonTransactionMark));标记Mark点用来返回上一步
    30.                 foreach(slon_select axlGetSelSet()
    31.                         axlHighlightObject(slon_select)
    32.                         slon_addSelect = cons(slon_select slon_addSelect)
    33.                         case(slon_select->objType
    34.                                 ("via"
    35.                                         axlHighlightObject(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36.                                         slon_addSelect = append(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slon_addSelect)
    37.                                         foreach(slon_layer 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layer
    38.                                                 axlVisibleLayer(slon_layer t)
    39.                                         )
    40.                                 )
    41.                                 ("path"
    42.                                         axlHighlightObject(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43.                                         slon_addSelect = append(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slon_addSelect)
    44.                                         foreach(slon_pin_via 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45.                                                 axlHighlightObject(axlDBGetConnect(slon_pin_via t))
    46.                                                 slon_addSelect = append(axlDBGetConnect(slon_pin_via t) slon_addSelect)
    47.                                                 foreach(slon_layer axlDBGetConnect(slon_pin_via t)~>layer
    48.                                                         if(slon_layer != nil
    49.                                                                 axlVisibleLayer(slon_layer t)
    50.                                                         )
    51.                                                 )
    52.                                         )
    53.                                 )
    54.                                 ("shape"
    55.                                         if(slon_select->net then
    56.                                                 axlHighlightObject(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57.                                                 slon_addSelect = append(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slon_addSelect)
    58.                                                 foreach(slon_pin_via_cline axlDBGetConnect(slon_select t)
    59.                                                         axlHighlightObject(axlDBGetConnect(slon_pin_via_cline t))
    60.                                                         slon_addSelect = append(axlDBGetConnect(slon_pin_via_cline t) slon_addSelect)
    61.                                                         foreach(slon_layer axlDBGetConnect(slon_pin_via_cline t)~>layer
    62.                                                                 if(slon_layer != nil
    63.                                                                         axlVisibleLayer(slon_layer t)
    64.                                                                 )
    65.                                                         )
    66.                                                 )
    67.                                         else
    68.                                                 axlClearSelSet()
    69.                                         )
    70.                                 )
    71.                         );end case
    72.                 )
    73.         );end while
    74.         _slonTransactionMark = nil
    75.         axlDehighlightObject(slon_addSelect)
    76.         axlVisibleUpdate(nil)
    77.         axlColorShadowSet('mode slon_shdMode)
    78.         axlColorShadowSet('activeLayer slon_shdactiveLayer)
    79.         axlColorShadowSet('highlighted slon_shdhighlighted)
    80.         axlColorShadowSet('percent slon_shdpercent)
    81. );end prog
    82. );end show_layers_of_net

网友(2022-10-15):
    对于信号层不多的板子,确实高亮加

网友:
    能动态说明下什么意思吗?就是在哪层走线就可以直接单独走在那层?

网友:
    能弄个动态图说明下吗

网友:
    加载后没反应,当前层还是没打开

网友F(2023-03-02):
    楼主可以帮忙到邮箱下嘛 贡献不够。。。645497289@qq.com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帮忙到邮箱下嘛 贡献不够。。。  感谢

    18楼有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