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路饱和问题

楼主(2022-08-10):
    这是我做的LM358的Howland电路模拟实验,我发现电压在5V以下是正常的,但是超出5V就饱和了。请问如何计算运放电路的饱和值

网友:
    这个图难道没有问题?

网友:
    按照我的仿真件的参数表,Lm358是40mA。

网友:
    LM358输出短路电流大约50mA,图中运放输出已经40mA,接近饱和。

网友:
    lm358是开漏输出的芯片,所以不能当正常运放做设计,反馈都会有问题,你换成普通运放就行。

网友:
    楼主,你是单电源供电,确认不需要给运放提供中点偏置电压?即在反相端那边落地变成落到中点电压即1/2vcc 6V

网友:
    电路没问题  不过运放的驱动能力不够了 没法提供更大的电流

网友:
    这不是Howland电路吧,这个就是一个负载为100欧的电压跟随电路,由于lm358短路电流最大就是40mA,意味着输入最大电压为4V,超过4V运放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改双电源供电运放或者增加供电电压幅值;5V输出以及很接运放电源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