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选型?

楼主(2022-08-10):
    变频器怎么选型?

网友:
    3kw的电机功率不大,建议使用3.7千瓦的变频器,至于什么品牌,我也不好说,用国产的就可以。6极电机转速960转左右,也不高,看变频器50赫兹时,电机的转速是否接近960转/分,相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根据电机功率,负载,工控情况,提出使用条件,厂家都会指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