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印制板阻焊层下铜箔线条上有发黑的迹象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10):
FPC印制板阻焊层下铜箔线条上有发黑的迹象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氧化吧。

网友:
原因是擦板后水未烘干,印阻焊前印制板表面被液体溅过或是用手模过。

网友:
网印时目检印制板两面铜箔是否有氧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