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常用开关电源芯片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2-08-10):
选择常用开关电源芯片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网友:
满足电路性能的要求及可靠性。

网友:
考虑电源的体积、重量、延长电池寿命及成本等问题。

网友:
当要求输出电压中纹波、噪声特别小的场合,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大,输出电流不大于100mA时采用微功耗、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最合适的,适合大多数便携式产品应用。

网友:
需负电源时尽量采用电荷泵。

网友:
不要追求高精度、功能全的最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