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 350怎样增加孔,就是说把程序和刀路做好,只需要加几个孔, 这个怎么办?

楼主(2022-08-10):
cam 350怎样增加孔,就是说把程序和刀路做好,只需要加几个孔, 这个怎么办?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
进入钻孔编辑,在钻孔表里面设置孔径,选取要加的钻孔大小,在需要增加的地方点下就可以了。

网友:
alt+a+h,选择加孔的D码,再选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