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模块电源选型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8-10):
ACDC模块电源选型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ACDC模块电源的拓扑结构有许多种,例如反激、正激、推挽、半桥、全桥等,每种由于其原理的不同,也体现为在某些特征指标方面有优胜性。

网友:
ACDC模块电源选型时的开关频率、波纹、安规要求等也必要关注。开关频率决定了外接电源滤波器滤波参数(截止频率、阶次)的选择,纹波与拓扑结构、电容电感的参数、负载的情况都相干。还有ACDC模块电源里有无滤波设计、所在的设备里有无安规要求(漏电流、绝缘耐压、湿度要求)、温升特征、转换服从、输入电压的波动范围、负载调整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