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7600模块要如何设置才能开通4G信号进行通讯?

楼主(2022-08-10):
RTT版本:4.0.5

使用SIM7600模块,用的是AT_device组件

1、使用移动卡进行通讯的时候如果有2G信号,那么就可以正常通讯,但是如果所处的地方没有2G信号,只有4G信号,那么就无法正常通讯,卡确定是能使用4G的

2、使用2张仅开通4G的电信物联网卡,在一张在裸机设备上可以正常运行4G,一张在Rtthread系统的设备上就无法运行,显示如下报错

3、同样的模块和同样的卡,在裸机设备上可以运行4G,但是在Rtthread上似乎连卡都认不到。

请问,要如何设置才能开通4G信号进行通讯?

网友:
从描述和log看,SIM卡检测是可以的,只是因为没有开通2G业务,在检测在网状态时没通过,正常在网命令应答是0,0或0,5,你这个没有2G业务返回结果是0,3,所以你须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做下代码修改。

网友:
2G 4G 网络注册用的 at 命令一样?
改 at_device 组件发的命令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