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cpld总线接口问题

楼主(2022-08-10):
请问当当cpldmcu采用总线接口时,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控制信号有ALE,RD,WR,那这样的话:

1.CPLD是否可以不需要外部时钟,而直接用ALE,RD,WR作为CPLD的时钟?

2.是否应该很关注MUC的总线时序?要严格遵守其数据建立时间和数据保持时间?在cpld代码编写中需要有等待时间吗?

网友:
cpld 需要外接时钟 而且可以使比单片机更快的时钟
与scm通信 你可以io模拟 通信协议自己定 也可以利用硬件总线时序 cpld中不存在等待时间 是用总时钟也就是外接告诉时钟分频而成 这个编程思想和mcu编程思想不一样 具体可以单m我

网友:
1,不太好回答,主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极其简单,可以不要外接时钟,用ale就行!
2.如果采用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我觉得一般要在CPLD内部先实现74373的功能,再按照地址数据总线接法。其他的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