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开发板Ubuntu系统下实现双屏显示&异触

楼主(2022-08-11):
本文以飞凌嵌入式RK3399开发板为基础讲解,主要介绍了Ubuntu系统下双屏显示及异触,其它RK3399平台请参考使用!
xrandr命令
“xrandr”是一款官方的 RandR扩展配置工具,它可以设置屏幕显示的大小、方向、镜像等。对于多屏幕显示的情况,可以使用xrandr进行管理。

forlinx@forlinx:~$ xrandr --help
usage: xrandr [options]
  where options are:
  --display <display> or -d <display>
  --help
  -o <normal,inverted,left,right,0,1,2,3>
            or --orientation <normal,inverted,left,right,0,1,2,3>
  -q        or --query
  -s <size>/<width>x<height> or --size <size>/<width>x<height>
  -r <rate> or --rate <rate> or --refresh <rate>
  -v        or --version
  -x        (reflect in x)
  -y        (reflect in y)
  --screen <screen>
  --verbose
  --current
  --dryrun
  --nograb
  --prop or --properties
  --fb <width>x<height>
  --fbmm <width>x<height>
  --dpi <dpi>/<output>
  --output <output>
      --auto
      --mode <mode>
      --preferred
      --pos <x>x<y>
      --rate <rate> or --refresh <rate>
      --reflect normal,x,y,xy
      --rotate normal,inverted,left,right
      --left-of <output>
      --right-of <output>
      --above <output>
      --below <output>
      --same-as <output>
      --set <property> <value>
      --scale <x>x<y>
      --scale-from <w>x<h>
      --transform <a>,<b>,<c>,<d>,<e>,<f>,<g>,<h>,<i>
      --off
      --crtc <crtc>
      --panning <w>x<h>[+<x>+<y>[/<track:w>x<h>+<x>+<y>[/<border:l>/<t>/<r>/<b>]]]
      --gamma <r>:<g>:<b>
      --brightness <value>
      --primary
  --noprimary
  --newmode <name> <clock MHz>
            <hdisp> <hsync-start> <hsync-end> <htotal>
            <vdisp> <vsync-start> <vsync-end> <vtotal>
            [flags...]
            Valid flags: +HSync -HSync +VSync -VSync
                         +CSync -CSync CSync Interlace DoubleScan
  --rmmode <name>
  --addmode <output> <name>
  --delmode <output> <name>
  --listproviders
  --setprovideroutputsource <prov-xid> <source-xid>
  --setprovideroffloadsink <prov-xid> <sink-xid>
  --listmonitors
  --listactivemonitors
  --setmonitor <name> {auto|<w>/<mmw>x<h>/<mmh>+<x>+<y>} {none|<output>,<output>,...}
  --delmonitor <name>
双屏扩展显示

OK3399-C Ubuntu系统支持xrandr命令管理多屏扩展显示。同时接入eDP屏幕和HDMI屏幕,系统会默认非热插拔显示设备作为主屏,所以eDP会被识别为primary screen。默认会设置两个屏幕为扩展显示。

forlinx@forlinx:~$ xrandr
Screen 0: minimum 320 x 200, current 2560 x 1440, maximum 8192 x 8192
eDP-1 connected primary 1920x1080+0+0 (normal left inverted right x axis y axis) 276mm x 156mm
   1920x1080     60.00*+
HDMI-1 connected 2560x1440+0+0 (normal left inverted right x axis y axis) 597mm x 336mm
   2560x1440     59.95*
   1920x1080     60.00    50.00    59.94
   1680x1050     59.88
   1280x1024     75.02    60.02
   1440x900      59.90
   1280x960      60.00
   1280x720      60.00    50.00    59.94
   1024x768      75.03    70.07    60.00
   832x624       74.55
   800x600       72.19    75.00    60.32    56.25
   720x576       50.00
   720x480       60.00    59.94
   640x480       75.00    72.81    66.67    60.00    59.94
   720x400       70.08
可以使用xrandr在两个屏幕中选择哪个做主屏,哪个做副屏。

xrandr --output eDP-1 --right-of HDMI-1 --auto

也可以将两个屏幕设置成同显

xrandr --output HDMI-1 --same-as eDP-1 --auto

xinput命令

xinput命令用于管理系统的输入设备。

forlinx@forlinx:~$ xinput --help
usage :
        xinput get-feedbacks <device name>
        xinput set-ptr-feedback <device name> <threshold> <num> <denom>
        xinput set-integer-feedback <device name> <feedback id> <value>
        xinput get-button-map <device name>
        xinput set-button-map <device name> <map button 1> [<map button 2> [...]]
        xinput set-pointer <device name> [<x index> <y index>]
        xinput set-mode <device name> ABSOLUTE|RELATIVE
        xinput list [--short || --long || --name-only || --id-only] [<device name>...]
        xinput query-state <device name>
        xinput test [-proximity] <device name>
        xinput create-master <id> [<sendCore (dflt:1)>] [<enable (dflt:1)>]
        xinput reMOVe-master <id> [Floating|AttachToMaster (dflt:Floating)] [<returnPointer>] [<returnKeyboard>]
        xinput reattach <id> <master>
        xinput float <id>
        xinput set-cp <window> <device>
        xinput test-xi2 [--root] <device>
        xinput map-to-output <device> <output name>
        xinput list-props <device> [<device> ...]
        xinput set-int-prop <device> <property> <format (8, 16, 32)> <val> [<val> ...]
        xinput set-float-prop <device> <property> <val> [<val> ...]
        xinput set-atom-prop <device> <property> <val> [<val> ...]
        xinput watch-props <device>
        xinput delete-prop <device> <property>
        xinput set-prop <device> [--type=atom|float|int] [--format=8|16|32] <property> <val> [<val> ...]
        xinput disable <device>
        xinput enable <device>
分别插入了“wch.cn USB2IIC CTPCONTROL”和“ILITEK ILITEK-TP”两个USB电容触摸屏。

forlinx@forlinx:~$ xinput
⎡ Virtual core pointer                          id=2    [master pointer  (3)]
⎜   ↳ Virtual core XTEST pointer                id=4    [slave  pointer  (2)]
⎜   ↳ wch.cn USB2IIC_CTP_CONTROL                id=9    [slave  pointer  (2)]
⎜   ↳ ILITEK ILITEK-TP                          id=6    [slave  pointer  (2)]
⎣ Virtual core keyboard                         id=3    [master keyboard (2)]
    ↳ Virtual core XTEST keyboard               id=5    [slave  keyboard (3)]
    ↳ rk_headset                                id=7    [slave  keyboard (3)]
    ↳ rk29-keypad                               id=8    [slave  keyboard (3)]
    ↳ InputEmulator                             id=10   [slave  keyboard (3)]
双屏异触

使用xinput对触摸设备和显示设备进行绑定。ILITEK ILITEK-TP触摸设备的id是6,将其与eDP-1绑定。wch.cn USB2IIC CTPCONTROL触摸设备的id是9,将其与HDMI-1绑定。

forlinx@forlinx:~$ xinput map-to-output 6 eDP-1
forlinx@forlinx:~$ xinput map-to-output 9 HDMI-1
这样就可以实现RK3399下双屏异触了。测试了一下,两个屏幕各自的触摸效果还不错。

▼效果如下:

网友:
感谢,这东西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