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与低通+高通结合的区别?

楼主(2022-08-11):
在filterlab中仿真10K~1M的带通滤波器,软件提示“截止频率太高,建议使用高通+低通结合的方式”。所以有了问题:单独使用高通滤波器与高通低通结合使用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
带通的电路要简单点

网友:
独立的高通和低通滤波器的衰减特性要好于带通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网友:
一般带通滤波器受限于Q值等参数,做不到很高的带宽,所以一般窄带滤波器选用带通滤波器,而宽带滤波器选用低通+高通的组合。电路方面同样的二阶带通滤波器,高通加低通组合电路明显复杂度高,幅频特性的话应该更取决你选用的滤波器是巴特沃斯还是切比雪夫或者其他型,而相频特性也是取决于滤波器结构和阶数。

网友:
    这样的频带宽度用带通滤波器设计肯定不合适了,高通+低通结合的方式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