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对称电路走线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11):
altium 画PCB 对称电路时走线没有走对称,看起来有点别扭。像这种对称电路走线一般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像我这样画对电器想能有没有什么影响?要怎么画才比较合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要看什么电路了。

网友:
你想要绝对的对称,可以使用多通道布线,具体步骤可以 摆渡。就是两个完全一样的部分,先布好一部分,另一部分会与你布好的一样那样布线、布局。

网友:
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方式是 选中已经布好的线,复制,选相对的原点, 然后点键盘X 或Y 进行映射  然后粘贴就行了。其它的就是弧形走线,或者直接拉线(不走125度角)。

网友:
看是什么线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频率不高的话,怎么走都可以,低速板子奔放一点不要拘泥小节,不过也要注意美观。

网友:
主要是根据板子芯片的功能,要求布线,布局决定了布线走向,首先要保证电路正常运行,其次才是美观。

网友:
    低速信号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尽量短平直嘛,对于走线对称,只要电路布局时是对称的,走线可以采用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