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生产中在哪道工序中会用到高温胶带,起到什么作用?用单面胶带还是双面胶带?

楼主(2022-08-11):
FPC生产中在哪道工序中会用到高温胶带,起到什么作用?用单面胶带还是双面胶带?

网友:
SMT工序最为常用,主要作用:将FPC固定在载板(治具)上。

网友:
加工工序也会用到,主要用于多层FPC分层区包扎,解决FPC使用时产生的异声问题和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
一般都是单面胶带,极少用到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