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40V线性降压恒流LED驱动IC

楼主(2022-08-11):
    概述
    SL7102是一种带调光功能的线性降压LED恒流驱动器,仅需外接一个电阻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LED恒流驱动电路,调节该外接电阻可调节输出电流,输出电流范围为10mA~1500mA。
    SL7102内置过热保护功能,可有效保护芯片,避免因过热而造成损坏。
    SL7102具有很低的静态电流,典型值为60uA。
    SL7102支持数字PWM调光和DIM模拟调光功能,可通过在PWM脚加PWM信号调节LED电流。也可以通过在DIM脚输入0~1V的模拟电压,调节LED电流,当VDIM电压大于1V,则输出电流保持最大电流工作。
    SL7102内置输入过压保护功能。
SL7102采用DFN5X6-8L封装。

特点
     低静态电流:60uA
 输出电流:10mA~1500mA。
     PWM调光:最高频率16KHz
 输出电流精度:±4%
     内置过热保护
 VDD工作电压:2.5- 40V

应用
     线性LED照明驱动
     LED手电筒、LED台灯、LED矿灯、LED指示灯等

电路图

网友:
    转变输入电压并有效输出固定电压的电压转换器

楼主:
    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