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中电路图的颜色问题

楼主(2022-08-11):
    我在cadence下输入电路图时,器件、连线以及节点都是黄色的,而一般的应该是节点、器件的端口是红色的啊。再看CIW的warning说一些颜色不能加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还请赐教啊!

网友:
    display,drf文件的问题,从其他用户那儿再拷一个过来就好了!

网友A:
    工艺库里面有个display.drf文件的,复制后放到启动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库里面有个display.drf文件的,复制后放到启动目录

    可能是我的display.drf安装有问题,哪位兄弟能详细说明一下安装过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需要安装,找一个放在启动icfb的目录下面就可以了。如果手头没有,可以在安装目录找到的吧一个sample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