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般都用什么具体型号的???

楼主(2022-08-11):
    想问问各位,用51单片机就可以了,具体的型号什么的是什么样的,麻烦各位给讲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现在用的最多的单片机应该是 AT89S52

网友:
    用STC公司的STC89C51RC或STC89C51RC,这两个没后面RC的也行,都一样的,不过记得STC89C51RC是4K多的内存,要多点内存的话,得扩展。STC89C52RC是8K的,要是不够的话也一样可扩展,51和52相比当然是用52的拉,价格差不了几毛钱。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stc89c52,引角和51差不多,可以电脑直接下载程序。还有我的同学用的是at89c51,用的烧录,也可以电脑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