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matlab进行时频信号分析器设计

楼主(2022-08-11):
产生如下4种信号:频率为5HZ,采样频率为100HZ的正弦信号x;
将信号x混有随机噪声后的带噪信号;
x的频谱信号;
带噪信号的频谱信号。
设计良好的人机界面,每个按钮对应一种波形

网友:
    wp=0.2*pi;ws=0.3*pi;%你没有给出指标,可以自己改
Fs=20000;T=1/Fs;%采样频率可以自己定
OmegaP=(2/T)*tan(wp/2);
OmegaS=(2/T)*tan(ws/2);
rp=1;rs=15;
ripple=10^(-rp/20);attn=10^(-rs/20);
    [n,wn]=buttord(OmegaP,OmegaS,rp,rs,'s');
[z,p,k]=Buttap(n);
[b,a]=zp2tf(z,p,k);
[bt,at]=lp2lp(b,a,wn);
[b,a]=bilinear(bt,at,Fs);
[db,mag,pha,grd,w]=freqz_m(b,a);
    %
%下面绘出各条曲线
    subplot(2,2,1);plot(w/pi,mag);title('幅频特性');
    xlabel('w(/pi)');ylabel('|H(jw)|');
    axis([0,1,0,1.1]);
set(gca,'XTickMode','manual','XTick',[0 0.2 0.3 1]);
set(gca,'YTickMode','manual','YTick',[0 attn ripple 1]);grid
subplot(2,2,2);plot(w/pi,db);title('幅频特性(db)');
xlabel('w(/pi)');ylabel('dB');
    axis([0,1,-30,5]);
    set(gca,'XTickMode','manual','XTick',[0 0.2 0.3 1]);
set(gca,'YTickMode','manual','YTick',[-60 -as -rp 0]);grid
subplot(2,2,3);plot(w/pi,pha/pi);title('相频特性');
    xlabel('w(/pi)');ylabel('pha(/pi)');
axis([0,1,-1,1]);
set(gca,'XTickMode','manual','XTick',[0 0.2 0.3 1]);grid
subplot(2,2,4);plot(w/pi,grd);title('群延时');
    xlabel('w(/pi)');ylabel('Sample');
axis([0,1,0,15]);
set(gca,'XTickMode','manual','XTick',[0 0.2 0.3 1]);grid
%b,a是滤波器的系数,系统函数根据b和a写出。
    %若程序运行有问题可以Hi我

网友:
    bootloader是dsp芯片上固化的一段引导程序,dsp程序在ram上掉电易丢,所以启动时运行bootloader将辅存中的程序调入ram中
    至于dsp的框架结构在ti公司有(有点复杂),开发时通常是先在开发板上仿真然后实践,由于dsp一般用于数字信号处理,离不开matlab软件连调。说起来有点复杂,要熟悉dsp开发流程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动手实践一下,如做个滤波器,频谱分析器等就可以深刻了解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