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onfig写入的代码部分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被setting擦除呢?

楼主(2022-08-11):
移植代码的时候 ,抄了下其他工程的rtconfig.h 但是一旦setting打开保存 ,rtconfig自己写入的部分就会被擦除。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网友:
tconfig.h文件就是通过settings来修改的,所以要改什么东西只能通过settings来修改,否则每次保存settings的修改后都会把你自己添加的内容给删除掉。
如果settings中没有你要修改的内容,则可以修改Kconfig文件,来添加你需要的内容到settings中来进行编辑。具体Kconfig中内容怎么修改可以打开文件,参考一下其他的部分来添加你的内容。

网友:
    别自己手动改 rtconfig.h 文件。需要改的通过 settings 配置成你想要的那样

网友:
    还要复制一下 .config 文件, 并确保新增的配置项在 kconfig 文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