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不同封装place_bound_top重叠不报DRC错误?

楼主(2022-08-11):
allegro不同封装place_bound_top重叠不报DRC错误?

网友:
    是不是规则设置里面关掉了

网友:
    一般是元件的封装文件里的place_bound_top设置了0的高度,把高度清除即可。

网友:
    避免重叠,或者设置不同的height

网友:
    可以看到封装型号?

网友:
    DRC里关掉就可以吧

网友:
    这就是规则没开,直接打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