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_6804电压采集芯片在采集电池电压时怎么避免掉自身的分压?

楼主(2022-08-11):
LT_6804电压采集芯片在采集电池电压时怎么避免掉自身的分压?

网友:
你先查阅LT6804的相关参数,尽可能的使用阻值很高的电阻来构成分压电路,这样,它自身产生的压降就很小,就不会影响电池检测的精度。当然该芯片的精度是否适合 ,需要你自己来权衡了。